齿轮齿条的配合

楼主(2017-10-18):
请教高人,如果选定了齿条如何来配对齿轮,需要齿条的那些参数再选齿轮的那些参数。小白请赐教

楼主:
请小白请高人赐教啊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模数

网友(点评):
不敲诈你500大洋,我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模数

模数相同就可以吗?还有其他要求吧

网友B:
你确定了齿条来选齿轮简单,把齿轮的模数,齿数和厚度根据你的使用定下来就可以,一般齿条厂家都会提供对应的齿轮

网友C:
模数足够了

网友(点评):
原来凯元还有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D:
模数相同即可,齿轮的分度圆直径跟受力有关

网友E:
我学的还是比较浅,主要是扭矩和转速,还有大小空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了齿条来选齿轮简单,把齿轮的模数,齿数和厚度根据你的使用定下来就可以,一般齿条厂家都会提供对应 ...

谢谢!

网友:
现在厂里面的齿条都是线切割做出来的,用的图示直接是用SW中的标准件投影啊,感觉问题很大啊,外协的齿条的齿型直接是直线的,顶部连圆角都没有 ,使用中问题多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学的还是比较浅,主要是扭矩和转速,还有大小空间的问题

一起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模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数足够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数相同即可,齿轮的分度圆直径跟受力有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