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序号的灵活变换

楼主(2017-10-18):
请问大侠们。怎么讲零件序号默认的箭头改成圆点?而不是一个一个的改?在属性里面没有更改的地方。(PS。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呀)

网友:
添加序号的时候,选择边线或轮廓线,默认是箭头;选择面,默认是原点

网友:
如楼上所说,你自己手选的边线,就不要抱怨软件为什么给你个箭头。

网友:
注解——自动零件序号——在左侧的设计树中,找到 "零件序号布局"——引线附加点,选 “边线”或“面”。

以上适用于自动标注零件序号,如果楼主是手动插入的话,那么,二楼所得就是对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