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一)燕尾槽结构出图

楼主(2017-10-19):
      通常燕尾槽结构是用于机械传动设计中,对于那些为了实现某个部位进行精密调整的直线移动机构。      图片中,在水平状态,有XY二个方向的位置可以调整。最上面调整板尺寸约200*200*25,其余尺寸类比就是,所调整的承载件负载可以忽略不计。在对这类部件进行零件及装配出图时应该注意哪些要点?

网友A:
1、不要漏尺寸
2、楼下继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漏尺寸
2、楼下继续接

另外大家可以从选材,结构、尺寸、公差标注等出图全方位谈看法。

网友B:
燕尾槽的配合的尺寸标注有点麻烦,LZ如何标的?如精密配合的话LZ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燕尾槽结构从来不自己做,都是买现成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燕尾槽的配合的尺寸标注有点麻烦,LZ如何标的?如精密配合的话LZ是如何加工的?

要保证高精度要到槽内安装铜垫

网友:
考虑磨损对精度的影响,确定镶条放在滑块的左侧还是右侧

网友:
一侧垫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燕尾槽的配合的尺寸标注有点麻烦,LZ如何标的?如精密配合的话LZ是如何加工的?

件比较小,用线割实现

网友:
一般燕尾槽可以铜垫+润滑油

网友(点评):
是的,很多轻载的地方用到铜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