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 / 伺服技术液压阀之应用浅析(四)

楼主(2017-10-18):
    阀芯是比例伺服阀的重要元件,阀体借助阀芯的移动,可以对压力,流量和方向进行控制。不同的阀芯类型,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合对控制对象和控制速度的不同需求。

阀芯的遮盖量和流量特性
        阀芯和阀体在阀芯移动方向上的完全重叠的最大长度和阀芯行程的比值,定义为阀芯遮盖量,根据遮盖量的正负,阀芯与阀通道窗口的配合方式可分为三种:零遮盖、正遮盖和负遮盖。
阀芯的选取
        实际应用中,如果油缸面积比都不是1:1,使用通流面积相同的阀芯,就很产生压力过大的情况。例如,当油缸面积比为2:1时,根据流量Q与压差 ∆ P和通流面积A的关系:

        当Q_2=2Q_1,若通流截面相同A_1=A_2,可得:

        也就是说,对于面积比为2:1的油缸,如果通流面积相同,压差增到到原来的4倍。若要防止压力过高,使压差平均,就需要改变通流面积。

        因此,除了上面介绍的阀芯之外,根据节流口通流面积的不同,阀芯又可以分为E1、E2、W8、W9、V1等型号。例如E1型阀芯,它具有P -> A = 1 / 1和B -> T = 1 / 2的通流面积比,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上面的问题。
       以上所讲的,仅仅是不同阀芯类型的特点、应用和选取,后续我们还将从流量特性和电气接口两个方面继续展开,讨论不同特性下控制阀的应用和选取。

网友:
锯切系统用油压挺不错

网友:
很好,不过真心希望讲些应用

网友A:
气压的原理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的原理是一样吗?

气动本身压缩性太强,不适合这种高精度的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1-03-05):
太专业了

网友(2022-03-15):
所以现在有些阀分对称阀芯和非对称阀芯,就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