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铜铝合金压铸件脱漆后变黑,如何还原到压铸本色?

楼主(2017-10-18):
       单位返修的仪表,压铸的表壳漆面破旧严重,使用脱漆剂脱掉后,基材变黑了,大家遇没遇到这种情况,使用什么方法可以将变黑的表壳恢复成压铸后的颜色?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压铸的是铝吧?那就用纯碱或烧碱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的是铝吧?那就用纯碱或烧碱晃一下。

只能晃一下哦,要不就晃没了,烂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的是铝吧?那就用纯碱或烧碱晃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纯碱或烧碱?使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火碱”可以么?浓度配比应该是多少?温度有要求么?“晃”是在碱液中停留几秒就拿出来水洗么?水洗后需要怎么保护表面不再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纯碱或烧碱?使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火碱”可以么?浓度配比应该是多少?温度有要求么 ...

火碱就是烧碱,家里的食用碱就是纯碱,碱浓度我觉得只要2%,温度50度就可,最好有超声波来一下。其实最好直接到铝表面处理的厂里做一下阳极氧化处理,可避免以后脱壳的现象。

网友B:
如果是铝合金,压铸的铝合金,可以使用浓硝酸+氢氟酸 在常温下酸洗 10秒左右就可以变白

如果是锌合金,那么需要用到防染盐(浓硫酸也有效果,但是不建议使用),这个比较麻烦

找个电镀厂,帮你搞下,是可以变白的,不要着急轻易尝试,都是危险化学品,不会玩的容易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碱就是烧碱,家里的食用碱就是纯碱,碱浓度我觉得只要2%,温度50度就可,最好有超声波来一下。其实最好 ...

谢啦!家中食用的碱有水碱(形状类似冰糖)和小苏打,这两种都可以尝试一下,毕竟没有什么危险性,测试后把结果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铝合金,压铸的铝合金,可以使用浓硝酸+氢氟酸 在常温下酸洗 10秒左右就可以变白

如果是锌合金, ...

感谢!化学品,就不试了,没有使用的经验,会很危险的,可以按照大侠的方法,找个电镀厂,让专业人士来处理。出来结果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其实我对表面处理一窍不通,来到这个大家庭,抱着学习的心态,虽然提出了在专业人士眼中看来非常低级的问题,同时也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帮助,这给了我坚持学习的动力,也给了我解决问题的捷径,感谢大家。以后我还会提出一些不懂的问题,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对表面处理一窍不通,来到这个大家庭,抱着学习的心态,虽然提出了在专业人士眼中看来非常低级的问题 ...

互相学习,问题碰到的多了,自然而然就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