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

楼主(2017-10-18):
哪位朋友设计中使用过直流无刷电机(48V)或48V变频电机呀?小功率的0.55KW到1.5kw范围的。请教。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无刷直流电机选型时需参考的主要参数有以下几点:
最大扭矩:可以通过将负载扭矩、转动惯量和摩擦力相加得到,另外,还有一些额外的因素影响最大扭矩如气隙空气的阻力等。
平方模扭矩:可以近似的认为是实际应用需要的持续输出扭矩,由许多因素决定:最大扭矩、负载扭矩、转动惯量、加速、减速及运行时间等。
转速:这是有应用需求的转速,可以根据电机的转速梯形曲线来确定电机的转速需求,通常计算时要留有10%的余量。
维护。
小功率,负载轻的地方直接选用了,不用犹豫。有时厂家也会给参数,其实还是厂家给的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 ...

我主机转速6rpm,扭矩1000NM,运行时间一秒,再过20秒后,再运行一秒,想用减速机过度,以减小电机扭矩和选型体积。另一机构是运输机构,驱动转速60rpm,扭矩66NM,运行时间为1秒,0.3秒后反转,不知这种工况,用直线无刷电机可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机转速6rpm,扭矩1000NM,运行时间一秒,再过20秒后,再运行一秒,想用减速机过度,以减小电机扭矩和 ...

转速低,扭矩大,就算用BLDC,也建议加减速机构吧。

楼主:
加减速机构没问题的,就不知这电机在短时间频繁启、停中,使用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低,扭矩大,就算用BLDC,也建议加减速机构吧。

加减速机构没问题的,就不知这电机在短时间频繁启、停中,使用性能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减速机构没问题的,就不知这电机在短时间频繁启、停中,使用性能怎样。

买现成的控制器?

楼主:
这种电机以前没用过,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论坛中求助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以前没用过,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论坛中求助各位。

频繁启停,BLDC可以胜任。但是估计控制器难度大,减速比大。总体成本高。

网友(点评):
我邮箱STYUFEI128@SOH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繁启停,BLDC可以胜任。但是估计控制器难度大,减速比大。总体成本高。

有相关使用和选型资料吗?能否发我看看,先谢谢啊。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频繁启停用离合器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