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编程分析全步骤

楼主(2017-10-18):
一、产品图样分析
        1、尺寸是否完整。
        2、产品精度、粗糙度等要求。
        3、产品材质、硬度等
二、工艺处理
        1、加工方式及设备确定。
        2、毛坯尺寸及材料确定。
        3、装夹定位的确定。
        4、加工路径及起刀点、换刀点的确定。
        5、刀具数量、材料、几何参数的确定。
        6、切削参数的确定。
        (1)背吃刀量:
        影响背吃刀量的因素有:粗、精车工艺、刀具强度、机床性能、工件材料及表面粗糙度。
        (2)进给量:
        进给量影响表面粗糙度。影响进给量的因素有:
        ①粗、精车工艺。粗车进给量应较大,以缩短切削时间;精车进给量应较小以降低表面粗超度。一般情况下,精车进给量小于0.2mm/r 为宜,但要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影响,不可大于刀尖半径;粗车进给量大与 0.25mm/r 。(以上为经验值)
        ②机床性能。如功率、刚性。
        ③工件的装夹方式。
        ④刀具材料及几何形状。
        ⑤背吃刀量。
        ⑥工件材料。工件材料较软时,可选择较大进给量;反之,可选较小进给量。
        ( 3 )切削速度:
        速度的大小可影响切削效率、切削温度、刀具耐用度等。
        影响切削速度的因素有:刀具材料、工件材料、刀具耐用度、背吃刀量与进给量、刀具形状、切削液、机床性能。
三、数学处理(三角函数的知识用的比较多)
        1、编程零点及工件坐标系的确定。
        2、各节点数值计算。
四、其它主要内容
        1、按规定格式编写程序单。
        2、按“程序编辑步骤”输入程序,并检查程序。
        3、修改程序。
五、程序验证,加工成品
                                                                                             THE END

网友:
哦呦,今天大神没贴图嘛

网友A:
学了一段时间,觉得最大的突破还是应该在刀具的适用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了一段时间,觉得最大的突破还是应该在刀具的适用性上

合适的材料选择合适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