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离合器的棘轮内圈有槽,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7-10-19):
我不理解,为什么洗衣机离合器的棘轮内圈有槽?   起什么作用呢?

洗衣机棘轮内应放的是抱簧吧?抱簧的外部是一个整圆呀,为什么与抱簧外圆配合的棘轮内圈有这么多槽?

但厂家这样设计一定有原因,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减轻重量或者为了固定弹簧用的吧?

网友A:
这种离合器专用弹簧实际上有一个小尾巴漏出来了,就是用来卡到那个槽里面,旋转过程中卡动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离合器专用弹簧实际上有一个小尾巴漏出来了,就是用来卡到那个槽里面,旋转过程中卡动作用了

赞同。应该是3个作用:
1)圆柱面的加强筋;
2)固定扭簧的外径;
3)固定扭簧的上下尾巴。

网友:
加强的原因多,壁厚均匀,塑料模。

网友(2019-09-27):
平衡XYZ三向收缩变形,使之与扭簧有更好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