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磨头的轴能变短不?

楼主(2017-10-19):
如题,这种磨头的轴能变短不?电机和轴之间的方形内部结构是什么?

网友:
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轴是起什么作用的,有轴承吗?

网友:
人家这个轴加长 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
中间可能是变速机构!

网友(点评):
知道内部结构不?大侠!

网友:
中间方形应该是一个变速机构,猜测是增速作用。

前头那个轴是磨主轴,里面是前后支撑的轴承,主轴前端的密封。理论上可以改短,但是受力会发生变化。

所以,楼主的东西是:

变频电机?+增速变速机?+磨主轴?

网友(点评):
中间的箱子是联轴节。

网友(点评):
采用静压轴承!

楼主:
再踩踩,有人见过这种结构吗?

网友A:
越长越能承受大的扭矩啊,一寸长一寸强!

网友B:
方形里联轴器,圆圈里是支撑轴承,能短,调到会差。

网友(点评):
大侠,采用的轴承是标准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形里联轴器,圆圈里是支撑轴承,能短,调到会差。

调到会差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长越能承受大的扭矩啊,一寸长一寸强!

越长越能承受大的扭矩啊,一寸长一寸强!那本书上写的?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