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小车的计算

楼主(2017-10-19):
我设计了一台移动的小车,请高人指教下,小车轮子的扭矩应该怎么计算?
轮子主体金属,外层包了一层聚氨酯,轨道为金属(普通碳钢),小车加速度
为0.3。。请高手指教下,谢谢。最好有公式。

补充内容 (2017-10-19 15:18):
我个人理解这个摩擦力,应该是滚动摩擦,小车依靠轮子的摩擦力在轨道上行驶的。包胶的目的也是增大摩擦力的。

楼主:
小车为往复运动。

网友:
扭矩和摩擦系数有关吧

网友:
为啥要包聚氨酯?另外车轮的计算可参考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
还给高中物理老师了

网友:
看电机功率

网友:
这种计算方式已经完全忘记了

网友:
还真不会

网友:
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
只能说先计算下负载
预估下电机功率  电机减速机输出扭矩
根据小车运行速度,脚轮直径,确定传动比。
具体的公式,参数,系数自己去查书册,网上搜。

网友:
摩擦系数,算出驱动力,算出扭矩。
根据速度,算出转速,根据减速电机安装形式,查减速电机样本,我算了下,最低1.1kw的减速电机,最好选用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