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7-10-19):
本人刚入行流水下设计,请教流水线设计的问题,厂里做的最多的产品是用来组装电瓶车或者电动汽车的,选用的是减速电机,但是具体的选择不知道,用的一般是台湾城邦或者温州三联的产品,不知道如何选择功率和减速比,还有众多的减速电机的类型,

网友:
找厂家要样本,然后再根据样本的技术参数,一项项问他们的销售或者技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几个回合就明明白白的了

网友:
算扭矩,减速比,

网友A:
你把你皮带线长度、载荷、速度说给厂商,直接就给你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皮带线长度、载荷、速度说给厂商,直接就给你选了。

整理了点资料,可能有用。自己去下
https://pan.baidu.com/s/1o8miN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