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光纤激光切割机的业务经理

楼主(2017-10-19):
   我们公司生产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和光纤激光切割机,所以我会陆续介绍这些机器,比较其中的区别。很多客户对于进口的精细等离子切割质量还存在于国产等离子电源的印象,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楼主:
首先我还是说说现在最火的光纤激光切割机吧
   目前来说市场激光品牌进口的主要有IPG,通快(碟片),恩耐,SPI等,市场份额最大的就是IPG了,国产品牌有锐科,飞博,创鑫等,份额最大的是锐科了。一般情况下,2000w一下国产品牌和进口品牌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比如锐科和IPG相同材料切割基本没有区别,大功率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不用担心。
   我公司现在主要配置的激光器有IPG,通快,恩耐,锐科,飞博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激光加工台面一般为3*1.5米,4*2米,6*2米,并都可配双交换台。

楼主:
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想咨询的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
光纤最大能切多厚的不锈钢板材

楼主:
目前来说激光切割不锈钢厚度可以达到25mm,不过市场需求最大的也是在20mm以下,一般在16mm范围内。这样功率基本在4000-6000w,单台价格在200w。投入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切割后板的话,可以考虑精细等离子,切割25mm及以上都是不错的。

网友A:
能切1000x2000x6的数控激光机,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切1000x2000x6的数控激光机,什么价位。

我电话号码是13062780825,你可以加我微信或者电话给我具体了解。价格不同配置价位不一样的。

楼主:
     目前来说,激光切割机的选择来说,对客户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国外的品牌性价比不高,国内的鱼龙混杂,每家都说自己的好。在你一番比较下来后自己都没有头绪了。
    其实在激光切割机这个方面,不会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的。就算你比较一台2000w的激光切割机,同样是4*2米工作台,相同品牌伺服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什么列出来的配置都是一样的,一个价格是120w,一个90w,市场一般价格在100-110w,你觉得配置都一样那么就买90w的了。不是说120w好,但是市场最低价买的机器肯定是有其他地方是不足的,市场最高价格也不值这个价格。
   厂家列出来的配置无非就是20项左右,但是一个设备做下来有几百上千个配件,能赚你钱的地方太多了。钣金件,结构件上万的差别是有的,厂家太狡猾。
   不过,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也比较透明,最后洽谈下来,基本厂家的利润也没有多少了,规模越大的厂家价格也会越高,因为管理成本,研发成本,公司运营成本比较高,所以单价会高。小公司的话各项成本较低,价格会低一点。
   提个建议的话, 还是选择像我们一样的厂家,相对而言我们不会那么灵活,那么在机器和售后方面也不会去打折扣,小公司比较灵活,那么最后各方面都是灵活操作去打折扣得。其实最后的价格差别大概也就在3-5%左右,100w的机器,价格差别在5万左右,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品牌,大公司呢?

网友B:
请聊聊高反。谢谢!

网友C:
请问能切多厚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聊聊高反。谢谢!

  这是个好问题。
  激光切割的本身就是一束高能量的不可见光迅速将金属气化从而切割金属。金属本身就会反光,但是一些金属的反光率特别高,从而有些高反金属属于激光切割的噩梦,镜片烧了都是小事,激光器烧了也是时有发生,这是每个品牌激光器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个人了解到,高反材料的切割恩耐激光器的确会比IPG等其他激光器要好一点,不过也就是好那么一点,还没有做到对高反材料完全无视。高反材料使用客户在整个激光切割机客户群里面我认为是占有一小部分,这个占有率比较小,目前高反材料的切割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在证明激光器的性能上面。比如3000w功率的激光,切割碳钢可以达到20mm,切割不锈钢16mm也是吗,没有问题的,但是切割黄铜的话建议就是4-6mm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类材料的切割,激光器的功率是需要比较大的。
  涉及到一些防高反的涉及方面就不具体说明了,我也是知道一个皮毛,不会有做技术的那么懂,望各位见谅。
  不过激光器都是有报警的装置,当一旦发现高反会导致故障,激光器会自动锁死暂停工作,也算是一个事前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切多厚的铝板?

不知道这位老兄是需要切割多厚的铝板,目前来说,日常钣金切割下料都是可以满足的,一般在20mm左右都是可以的。

楼主: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吧
     做加工的都或多或少了解等离子切割机,目前来说,市场上流行的有下面几种类型等离子切割机(根据等离子电源区别)
    一:国产等离子切割机,主要配的是国产等离子电源,其相应的数控系统也是最基础的,相应的机器配置也比较低
     特点:切割面倾斜度大,斜面度在10度以上,有时可以达到几十度。切割面不光滑,粗糙度大,并且背面有渣,无法有效清除,切割后需要手动打磨加工。价格方面也是叫便宜的,一般在10万以内,大部分在3-4万左右。这类产品的切割范围一般在10mm以内,厚度增大以后,电源的寿命会减少,并且切割质量较差。
    另外等离子电源的寿命较短,大部分情况下,使用一年后需要更换电源
  二。进口普通等离子数控切割机。主要指像美国海宝,飞马特这类空气等离子电源
   特点:较国产的切割面垂直度在5-7度左右,垂直度有了显著提升。并且切割面较好,在有效切割范围内,切面呈现光滑,背面挂渣较少。电源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年以上。
  价格方面一般来说整体的电器配置会高一点,这一类基本区间在10-20万之间。这类可以加工范围在25mm以内可以呈现较好的加工效果。
   三:进口的精细等离子电源,这类主要指美国海宝,飞马特,凯博,德国的凯尔贝,伊萨等品牌等离子电源
    特点:切割面垂直度在3度左右,切割面光滑,背面无渣,切割电流可调。这类电源可以进行多种气体切割,切割不锈钢,铝板都有强大的切割能力。
   价格方面在30-100万,这类机器配置繁多,规格较多,选择时要选择一定的知名厂家,可以联系咨询我,不然会存在偷梁换柱。这个产品的规格较高,适合加工较为精确的产品,针对要求较高的切割产品,要去不高的切割下料不需要这类产品。
   我会发部分产品照片供大家参考,如果想咨询了解可以联系我13062780825!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吧
     做加工的都或多或少了解等离子切割机,目前来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