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形状,直径300厚2mm的板能直接下料出来么?

楼主(2017-10-19):
(图片)

网友A:
激光还是普通冲模?激光的话最小孔好像不能小于板厚,普通冲模建议分2付模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还是普通冲模?激光的话最小孔好像不能小于板厚,普通冲模建议分2付模具加工

小孔是钻头打的,中间那四个大孔和圆盘是可以一起气割出来的么

网友B:
激光下料不到一分钟就能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下料不到一分钟就能做完

可我们厂好像都是用气割下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我们厂好像都是用气割下料的

有什么设备用什么设备,只要做的产品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设备用什么设备,只要做的产品能满足要求

所以我就说中间那个大孔能气割出来不

网友C:
你能接受多大的误差啊!
你说的气割是氧气乙炔吗?我感觉氧气乙炔不行,2mm的板,受热变形应该不小。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就说中间那个大孔能气割出来不

那你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
激光吧  我们厂里所有的压缩机阀片都是激光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精度要求怎么样

那个大孔就是为了减轻重量,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接受多大的误差啊!
你说的气割是氧气乙炔吗?我感觉氧气乙炔不行,2mm的板,受热变形应该不小。线切 ...

就是氧气乙炔的那种气割机,中间的那个大孔是为了减轻重量的,精度要求不高,就是可以从中间这样子切出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氧气乙炔的那种气割机,中间的那个大孔是为了减轻重量的,精度要求不高,就是可以从中间这样子切出来 ...

你这个板是干啥用的 ?要求高不高?
氧气乙炔切割一是变形,用我这里的方言说就是piao了,要求不高切完可以切完给砸平了。
二是外观也不好看,切口有毛边,可以用抛光片修一下。
所以关键是这块板是干啥用的,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D:
没有什么要求,能
有什么细化要求的,说清楚,直接回答你一句能和不能是不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是干啥用的 ?要求高不高?
氧气乙炔切割一是变形,用我这里的方言说就是piao了,要求不高切完 ...

这个板最终要连接在摆动气缸上,让它旋转,它的平面与墙皮只有5MM

网友E:
2mm厚的板材,金属类的可以直接用激光下料,或者用水切割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要求,能
有什么细化要求的,说清楚,直接回答你一句能和不能是不负责的

精度是没有要求的,就是切割出来整版不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m厚的板材,金属类的可以直接用激光下料,或者用水切割也行的

好的,谢啦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最终要连接在摆动气缸上,让它旋转,它的平面与墙皮只有5MM

那肯定不行。如果5mm要求严格的话,2mm方向也得加工,最次铣到粗糙度3.2.
固定不转还算可以,我建议你线切割和激光切割比较一下,那个便宜用哪个。

想了一下,5mm要求严不严,2mm方向都得加工,要不和气缸安装面把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是没有要求的,就是切割出来整版不能变形

那随便搞搞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不行。如果5mm要求严格的话,2mm方向也得加工,最次铣到粗糙度3.2.
固定不转还算可以,我建议你线 ...

晓得了,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晓得了,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大孔就是为了减轻重量,要求不高

激光精度比气割要高,这种薄板多孔的还是激光做起来比较方便,最好还是设备的问题,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