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板成型纸盒,请教下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7-10-19):
请教下论坛的大牛,把纸板成型为纸盒,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目前的网上看到的是有点像磨具,上下模压,然后成型,这样子纸盒会破损,还有就是我要成型后定型,不要让他回弹,比如成型后四个角贴胶带,但是机构不好实现,请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

下面是纸板和成型后的纸盒样子。。。

纸板

纸板

纸盒

纸盒

网友A:
我觉得模具的那个办法最好。如果怕破损,可以在模具表面加上特氟龙甚至滚轮。
至于你说的不让回弹,可否用人工往上加钉子,或者用机器套个圈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模具的那个办法最好。如果怕破损,可以在模具表面加上特氟龙甚至滚轮。
至于你说的不让回弹,可否用 ...

嗯,目前最方便的是模具的办法,就是客户现在提供的纸板,四个角有卡扣,他要求我们扣起来,这个就难度大了。。。

网友B:
你这纸盒明显设计有问题吧,结构不太对,你可以拆个纸盒看看,纸盒没有钣金一样的直角处切角,很多纸盒会先切外形再压折痕,靠折痕依次折出纸箱,如果你要自动化折出纸箱,机械手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纸盒明显设计有问题吧,结构不太对,你可以拆个纸盒看看,纸盒没有钣金一样的直角处切角,很多纸盒会先 ...

是没有切角的,我自己手动大概画的,有折痕的,就是四个角有纸板切得钩子,要扣进去,自动化不好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有切角的,我自己手动大概画的,有折痕的,就是四个角有纸板切得钩子,要扣进去,自动化不好实现啊。 ...

那建议你不要用什么模具,用机械手结构,网上看到过京东自动化包装的视频,它也是展开的纸皮折几下就把东西包装好了,是通过机械手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建议你不要用什么模具,用机械手结构,网上看到过京东自动化包装的视频,它也是展开的纸皮折几下就把东 ...

好的,我来找下,看看有没有相关视频,谢谢

网友C:
看的出,楼主完全不懂纸箱的工艺成型。
百度搜索“纸箱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出,楼主完全不懂纸箱的工艺成型。
百度搜索“纸箱刀模”

哪里看出来的呀。。。。

网友D:
不用内模可能效率更低。

网友E:
凹模四边做大倒角处理,让折弯点的力离折弯轴远点,减少受力,可减轻刮痕

网友:
这玩意挺多吧,见过机械手的,打包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内模可能效率更低。

我也觉得。。。不用磨具,节拍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凹模四边做大倒角处理,让折弯点的力离折弯轴远点,减少受力,可减轻刮痕

嗯,目前看到的使用滚轮,这样摩擦小很多

网友(点评):
滚压折合,速度肯定慢好多

网友F:
可以参考全自动纸箱成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全自动纸箱成型机啊

这个和纸箱还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纸箱还不一样的。。。

有一个牙膏盒的自动成型视频应该类似,纳爱斯的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牙膏盒的自动成型视频应该类似,纳爱斯的好像是

纸箱成型,来料是桶状,虽然是压扁的桶,纸盒不一样,是板状

网友:
上个实物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