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滤网如何使用机器人去周围的毛刺

楼主(2017-10-19):
空调滤网如何使用机器人去周围的毛刺啊?求各位大神能给出一些方案。如果有案例最好。

网友A:
你这是毛刺还是滤网的毛边?看着应该是滤网的多余毛边?要是毛刺的话用钢刷估计就可以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毛刺还是滤网的毛边?看着应该是滤网的多余毛边?要是毛刺的话用钢刷估计就可以去掉了

滤网的毛边。我考虑用刀裁剪,但是滤网太软了不好定位,一次性也清理不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网的毛边。我考虑用刀裁剪,但是滤网太软了不好定位,一次性也清理不干净。

滤网毛边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试一下把滤网翻过来(有毛边的那一面朝上)从上外下切断,每边留个余量,做仿形的,齐边切除,就是不知道白色边框部位能不能承受向下切的力,如果这个不行我也想不出来有啥好办法了

网友:
可以用利用高温让毛边自动收缩。或者边框留大点,一起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