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邻边直角怎么开切口才不会干涉

楼主(2017-10-19):
现在在做一个钣金件,使用3mm的不锈钢板材,由于新手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长方体的两个相邻的直角边怎么开切口才不会在折弯的时候干涉,图中圆的位置不知道怎么开切口

网友A:
我用catia钣金做了一下,我先做的三维,然后展开二维,差不多可以看出如何切口的。我设置的钣金厚度2,折弯半径4,这个切口和这两个参数关系比较大,如果二位你不好话,建议你先做三维哈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焊接可以采用2楼的切口,折弯后要焊接的,采用V形切口

网友(点评):
估计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catia钣金做了一下,我先做的三维,然后展开二维,差不多可以看出如何切口的。我设置的钣金厚度2,折弯 ...

恩,谢谢,我拿试试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焊接可以采用2楼的切口,折弯后要焊接的,采用V形切口

我这个需要焊接的

网友:
工艺缺口过折弯线就可以了

网友:
2mm的板,5面体100*100*50, 展开下料尺寸192*192,冲4-折边缺口48*48, 或冲4-折边缺口48*46

网友:
不用再冲圆孔的

网友:
开45度线进去就行了底部去掉料厚

网友:
有焊接的话,直接在相交处开一个5到6mm的孔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18):
画个三维,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