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是怎样实现预紧的

楼主(2017-10-19):
这个是卡特装载机的铲斗铲齿装配,有了解的朋友知道是怎么预紧的么?

网友A:
销子插入后,有个半圆结构旋转后刚好扣住,外面卡槽定位?

网友B:
轴两端突出的长度相等,旋转套有个缺口,铲齿插进时旋转套缺口可避开两端突出的轴,铲齿进去之后将套旋转一个角度,靠套将轴挂住

网友C:
有个螺旋槽和轴的螺旋槽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

应该不是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子插入后,有个半圆结构旋转后刚好扣住,外面卡槽定位?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心套?

根据轴突出来的长度,偏心套可能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两端突出的长度相等,旋转套有个缺口,铲齿插进时旋转套缺口可避开两端突出的轴,铲齿进去之后将套旋转一 ...

这个有可能,挂上去以后,怎么能不容易旋转回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螺旋槽和轴的螺旋槽配合的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我在想如何配合以后相互不容易脱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我在想如何配合以后相互不容易脱离

那就在螺旋槽的终端增加再顺势增加个平槽,使轴的凸起能直接卡到里边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原理图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