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停止精度问题

楼主(2017-10-19):
1.皮带用普通刹车电机传动,皮带上输送产品,停止精度能做到多少?(2mm?)皮带速度200mm/s(不考虑产品在皮带上的滑动,这里只讨论电机)
2.刹车会不会磨损,导致用久后刹车能力下降?

网友:
用变频器,二级减速

网友(点评):
变频+刹车比步进电机便宜吗,我们电气说更贵

网友(点评):
这不是偏不便宜的问题

网友:
价格相差不大,效果好,比机械定位好

网友:
有点急啊,变频器二次定位,有坑啊,价格差不多还是用步进,用变频器有风险,调机时会没有问题,现场是复杂的,影响负载的变化很多,负载稍微变化,定位会变

网友:
用变频器调机方便,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普通电机+变频器+电磁离合器  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频繁刹车会导致皮带磨损的,长时间如此皮带多少会有些打滑

网友A:
      1;  停止精度,   要看你有多大的负载和主传动轮有多大?                                                                                                    2;  易损多少,   带刹车的电机是断电后刹住电机不是刹停带电的电机易损可以忽略,主要还是要看你有多大的负载。                                                        3;  如负载大、 如频繁启动电机还是建议加一个电磁离合器,用普通减速电机常开用离合器控制停开。                                                                               4;  停止精度, 最保险的方法在输送带上加一个刹车结构 。

网友(点评):
怎么乱成这样? 红脸

网友B:
单论定位精度一般步进电机较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好。
但得考虑负载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论定位精度一般步进电机较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好。
但得考虑负载和价格。

用步进电机,会增加PLC高速口的钱,增加一根轴会增加多少钱来着?

网友:
变频器二级减速

网友:
减速电机不行?  减速电机有自带刹车  自带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论定位精度一般步进电机较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好。
但得考虑负载和价格。

控制变频器需要PLC高速输出口吗

网友:
百分之1秒,也就是10毫秒,PLC都必须用中断了,传感器响应速度,继电器,变频器,电机,再加上点机械误差,这事悬

网友:
1.刹车不是用来刹停电机的,断电后保持用。
2.用同步带,同步带的精度可达0.2
3、普通电机关键是断电后的过转,这个与速度和负载有相当关系,无法重复停止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停止精度,   要看你有多大的负载和主传动轮有多大?                                         ...

请教您一下,之所以加离合器,是不是因为怕大负载急停的惯性对动力输入轴造成伤害

网友(点评):
负载大,电机功率大、频繁启动电机损伤电机还费电,加离合器后电机可以常开由离合器控制开停。

网友:
步进电机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一下,之所以加离合器,是不是因为怕大负载急停的惯性对动力输入轴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