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力输送器结构

楼主(2017-10-19):
如图,课程设计遇到个问题,原理看得懂,但是考虑加工怎样设计呢,图中好像是一体的

网友A:
文丘里管原理,图中的简便型要么嵌入式,要么螺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丘里管原理,图中的简便型要么嵌入式,要么螺纹式。

感谢回答,我的疑问是如第三幅图,竖直方向上有个螺纹孔来安装气管接头,气管接头下是个环状型腔,型腔和右侧内腔通过开小孔传送气流,这种如果是一体式的话,气管接头下方的环状型腔可以加工吗,是否有更合理的结构?

网友(点评):
加工是可以加工的,不过就像楼上说的组装也是可以的,装完焊接后处理一下。

网友:
理论上可以,用小铣刀沿着管壁铣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