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把丢失的装饰螺纹线找回来

楼主(2017-10-19):
明明零件装配体中是用异型孔向导开的螺纹孔,实体的装饰螺纹线显示也一切正常,可到了工程图里却偏偏变成了光秃秃的螺纹底孔,别说处女座了,射手座也忍不了啊(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梗)。

说多了都是眼泪,还是直接一图搞定吧!

网友A:
装配体咋办
匿名
what

网友B:
我都是在工程图上打开零件或装配体,打开编辑这个孔再关掉,再点一下重建模型,然后再回到工程图,在点下重建模型。就好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干的,哈哈,不过现在15版的很少遇到了

网友:
怎么我现在用的是2017版的上面就缺这个螺纹孔的标记?但图纸上也不缺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咋办

示例就是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工程图上打开零件或装配体,打开编辑这个孔再关掉,再点一下重建模型,然后再回到工程图,在点下 ...

这个办法偶尔会失效h

网友(点评):
对,前两天出图,三种特征孔,以上方法搞出来俩,第三个死活搞不出来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按照楼主的方法装配体搞定了

网友:
感觉是显示控制的问题....

网友:
我在出工程图的时候也会出现螺纹线不显示的情况,而且我用的是13版的,在 插入-模型项目中,这个地方没有螺纹线标识。

网友:
我解决的方法是,点选消失螺纹的视图,或者全选视图。在视图属性的最下方,装饰螺纹线显示,将 草图品质,改为高品质。

网友:
终于解决这个疑惑了,单独插入螺纹装饰线也不显示

网友(2017-11-22):
又学到新东西了,太棒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9-28):
表示17版没有这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