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业对采购件的面漆色标有什么通用的标准吗?

楼主(2017-10-19):
目前,只收到设备本体、保护罩和管道的面漆色标要求。没有收到关于采购件,如油缸、气缸、电机、风机、减速器、换热器、热风干燥机、联轴器等的色标要求。请问这些采购件的面漆色标,行业内有什么通用标准吗?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为止都是只被要求你那个句号以前的部分。其他零配件都要讲究颜色那不现实,最多就要求品牌型号

网友(点评):
那就是采购回来是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啦

网友:
外购件一般情况下不支持选颜色的,当然您订购量大可以和供应商协商

网友:
外购件一般都是本色的,零部件表面镀锌,支架类表面蓝色油漆

网友:
同一公司,不同设备也不一样

网友:
告诉外协厂家你需要什么颜色,他们就给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