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扩展模块增加一根轴多少钱

楼主(2017-10-19):
PLC定位扩展模块增加一根轴多少钱,一个模块对应几根轴?- C6 a. c* U7 i6 `

网友:
这要看品牌的,本体一般都能带三五根轴

网友:
PLC不是多少轴,是多少控制点,有大的还有小的。

网友:
本体轴数不够用,挂1轴定位模块,国外品牌1000元内,国产300元

网友:
百把块了,如果是淘宝上买几十块钱的也有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楼主要做充分的对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