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布置优化

楼主(2017-10-19):
      图示,二条轴和直径290的圆筒旋转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转速都是在3000转左右。都是是用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
      负载很小,现在机器发热有点严重,后加装了风机散热,要好很多。总觉得这个结构不太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轴承轴向太紧,留浮动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轴承轴向太紧,留浮动端。

一边是固定的,另一边轴向是浮动的

网友B:
轴承的润滑采用的什么型式?干油润滑?可以用测温表测量一下,到底是哪几个轴承发热,再对症分析。你轴承外圈又是另外一层的内圈,估计同轴度有累计误差,难以保证。

网友:
3000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润滑采用的什么型式?干油润滑?可以用测温表测量一下,到底是哪几个轴承发热,再对症分析。你轴承外 ...

脂润滑的,一边密封盖没有,可以加润滑脂。两条主轴全部精磨过做了动平衡。

网友(点评):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结构,6015轴承发热严重。只有一边有盖,这不符合设计规范,另外一边为什么没有密封盖?

网友:
会不会是过盈量太大?造成轴承游隙过小?

楼主:
主要是那两个6015轴承发热,设计公差是75 +0.01-0

网友:
只开6150轴承那个电机,别的不动试试看

网友C:
就怕这种高速旋转的机构,这样的工况风冷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水系统冷却的

网友:
谁能分析下内外圈同向转,滚珠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这种高速旋转的机构,这样的工况风冷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水系统冷却的

转速其实不高,都是是同向旋转。主要是主轴里面还装了轴承和和轴,主轴外面还装了一个同步轮和纱筒,总共有三个传动,工况比较复杂。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套轴承的情况的确比较少见。

网友(点评):
这种设计的确比较紧凑。

楼主:
引用 楼主:
脂润滑的,一边密封盖没有,可以加润滑脂。两条主轴全部精磨过做了动平衡。

为了 定时注油,端盖上有注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