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单蜗杆双蜗轮传动是否合理

楼主(2017-10-19):
现在需要做个同步传动,想用单蜗杆带动双蜗轮传动,之前没有深入接触过这类的传动,请大家讨论下采用这种传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学习学习。没用过蜗轮蜗杆。

网友A:
这键槽的相位需要考虑吧

网友:
主要看你的应用场景怎样

网友B:
这两个涡轮的旋转方向应该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应该一样

网友:
注意相应力会增加双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键槽的相位需要考虑吧

嗯,是的

网友C:
市面上从未见过如此设计的减速机,应当是有道理的。我只做了简单的查询,下面是我的猜测:

蜗轮蜗杆通常有比较大的热损耗,并且有最高线速度的限制。如果希望在保持转速的情况下,把涡轮变成两个,势必要把输入功率翻倍,但是增加了一倍的输入功率,有很大一部分消耗在了传动过程中。岂不是得不偿失?

再者,即使有这种需求,为什么不在涡轮输出以后再做文章?普通圆柱齿轮的传动比可是比普通蜗轮蜗杆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涡轮的旋转方向应该不一样啊

旋向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从未见过如此设计的减速机,应当是有道理的。我只做了简单的查询,下面是我的猜测:

蜗轮蜗杆通常 ...

你说的很有道理;前期出方案时,考虑到应用场景是作为夹具来设计的,就没把效率作为重点考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