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做模具的么,用sw,谁能帮我看下

楼主(2017-10-19):
图片分别是我做的上下模出的错,提示分型面必须要比草图的边界要大,还有两张产品的正面反面图,拔模分析都没问题的,谁能帮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把分型面设置大过草图或将草图画在分型面内就可以了

网友B:
用SolidWorks做模具的还真是头回见。

网友:
做模具用UG

网友:
钣金用SW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把分型面设置大过草图或将草图画在分型面内就可以了

分型面已经无限大了,还是提示这个错误,我怀疑可能是产品中间部分是空的导致的。

网友(点评):
从你第一个照片上看,草图的范围明显已超过了分型面,可以把草图画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做模具的还真是头回见。

只会sw,帮朋友弄得

网友:
这是一个后视镜片背面的塑胶吧

网友C:
分型曲面没有完全封闭。或者你也可以进行曲面减实体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做的分型面曲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型曲面没有完全封闭。或者你也可以进行曲面减实体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做的分型面曲面有问题

曲面减实体具体操作是什么,能详细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