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简易装置,相当于在机器上接一块板材出来

楼主(2017-10-19):
平常焊工用半自动焊小车不是有一小段焊不到吗,所以想设计一个可以平接板材的装置,让小车成功焊完,而且要易拆卸,目前打算用磁铁,磁铁可调磁性,但吸不住,感觉设计太简陋,有没有其他大神有好的想法提供一下

网友A:
请上图看看,哪种半自动焊小车,才可以根据现场给出方案

网友:
磁铁的磁场会使电弧偏离焊道,影响焊接质量,建议楼主不要选这种固定方式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没考虑到这个,用磁铁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看看,哪种半自动焊小车,才可以根据现场给出方案

类似这个,二保焊的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