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6+GF30注塑产品如何防止变形

楼主(2017-10-19):
如照片,好多地方已经变形的不成样子了,有没有什么好多办法。除了工装夹具

网友:
你这种是结构缺陷,需要多加几天筋

网友:
厚薄要均匀,然后就是加筋

网友:
在不改变工装夹具的情况下,只有换材料了

网友:
产品一做好就放到水里冷却试试

楼主:
他NND的客户不同意加筋条。就是一句话,你们当时没有评估过吗?既然接了,就要想办法给我合格的产品。掉坑里了。

网友(2018-01-18):
你用的是改性料还是有型号的原料?一般加纤料不容易变形
我是做原料的!微信 133226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