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加哪种稀油更好?

楼主(2017-10-19):
减速器加哪种稀油更好?现场见有加ISO L-CKD220,也有加ISO L-CKD320。究竟哪种更好呢?

网友:
第二种我们车间师傅常用呢

网友(点评):
有的在减速器用220号,特别是开卷卷取机的非标齿轮箱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74712-1-1.html

网友(点评):
B5W-90 齿轮油 顾名思义是齿轮传动中的润滑油; 这是ISO标准的吗?没见我们现场用过

网友(点评):
行业牌号

网友:
看工况,转速、载荷、密封条件……不一样,用的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下具体情况

网友:
减速机上边的说明书应该有详细的标注的吧

网友(点评):
减速器上只写L-CKD重负荷工业齿轮油,这两种都是

网友:
粘度不一样 220粘度是220 320的粘度是320,40℃时320粘度大于220粘度,适合的工况不一样,根据你设备说明书的粘度使用

网友(点评):
怎么判断是否适用于该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