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电动结构测试1T的拉力

楼主(2017-10-19):
如图所示。这是外国的一台仪器,长度大概150mm,宽度大致80-120。纯电动结构。

工作原理:将事先准备好带有挂钩的待测物体准备好。该仪器底部有个挂钩,按下升起按钮,仪器的挂钩能向上拉被测物体,从而测得拉力。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内部是什么结构

网友A:
里面全是高精密电气元件,没什么机械结构啊

网友B:
估计是丝杆-丝母结构

网友C:
应力应变片,材料拉伸,电阻阻值变化,测量这个电阻值与匹配好的数据处理得到拉力F

网友:
高精密电气元件

楼主:
该仪器有一个位移要求,需要能拉着被测物体能上升10mm。上边的螺母是一个预紧的装置。内部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全是高精密电气元件,没什么机械结构啊

里面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力应变片,材料拉伸,电阻阻值变化,测量这个电阻值与匹配好的数据处理得到拉力F

应变片是对的,但是在国内也没找到太合适的传感器,我自己不懂这块也不能瞎给传感器的设计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丝杆-丝母结构

上面的螺母是一个预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