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扳手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10-19):
有电动扳手这个行业的吗?谁知道定扭矩电动扳手的工作原理啊?内部结构什么样的?什么原理调节扭矩?

网友A:
一言难尽啊,待我给你上传一张图

网友B:
弹簧顶住一个凸盘和凹盘啮合在一起,调节弹簧长度增大减小压紧力达到调整扭矩作用,到达设定扭矩就会把弹簧顶开凹盘和凸盘脱离,相当于离合器离合了

网友C:
电动扳手也叫扭力扳手或者力矩扳手,力矩就是力和距离的乘积,在紧固螺丝螺栓螺母等螺纹紧固件时需要控制施加的力矩大小,以保证螺纹紧固且保证不会因力矩过大而破坏螺纹,所以,用力矩扳手来操作。首先设定好一个需要的扭矩值上限,当施加的扭矩达到设定值时,电动扳手会发出“咔哒”声,这就代表已经紧固了不需要再加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顶住一个凸盘和凹盘啮合在一起,调节弹簧长度增大减小压紧力达到调整扭矩作用,到达设定扭矩就会把弹簧 ...

你说的是手动力矩扳手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言难尽啊,待我给你上传一张图

请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扳手也叫扭力扳手或者力矩扳手,力矩就是力和距离的乘积,在紧固螺丝螺栓螺母等螺纹紧固件时需要控制施 ...

你说的好像也是手动的,我想知道的是定扭矩电动扳手的原理,包括里面是怎么传动的?档位是怎么控制扭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