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出工程图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7-10-19):
         电柜底板上要焊4个螺柱,我采用了M4的螺柱。        1.   M4的螺柱建模的时候先拉伸一个轴,然后添加M4的螺纹装饰线。 拉伸的轴直径是4还是5呢?
       2.这样的光头螺柱需要出工程图加工吗? 是否有标准件可以直接买到?

     铰链轴的直径是6,铰链孔的直径也是6,
     1.   怎么标注能保证这个轴能在孔里自由灵活转动?靠公差吗?
     2.  我想把轴的直径设为6,开6.5或7的孔. 估计这样的孔开不了吧? 开孔是不是6的孔上去就是8的孔了?

大家看看工程图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技术要求啥的合适不?

网友:
小白的话就先从倒角开始学起了

网友:
视图A-A建议用局部剖

网友:
电控柜最好买现成的,或者找专门做电控柜的厂长定做,自己做如果工人不常做又没有趁手设备的话做出来有可能非常丑。
这个是合页轴吧,去当地五金市场看看,能不能买到能用上的,买不到再自己做。
M4直接画φ4的圆柱就可以。
还有你M4螺柱是想干啥的,没着没落的,想怎么拧。

网友:
楼主,我正好也是做配电柜的,我看你发了几个贴,估计也刚开始做配电柜吧!现在回答你的问题:1、你要画M4的螺纹,画图只需要画φ4的圆柱,然后插入装饰螺纹线。(如果是内螺纹M4,一般先画出内径孔,大约直径3.5,再插入螺纹线,就M4)2、这种光杆螺柱不需要加工,市场上有卖M4的螺杆的,买回来截成你要的长度,焊接就成。3、6.5,7的孔都可以直接钻。4、柜门与柜体的连接铰链直接选市场上的内铰链或者平面铰链,不需要像你那样自己设计加工的。

网友:
螺柱画直径4就好了。有6.5的钻头,要么你找专门的铣刀铣孔。

网友:
中心线未标注完全;铰链轴建议直接一张局部剖完全能表达出所有尺寸;

网友:
合着你用了半天,竟然不知道外螺纹的装饰螺纹线代表着小径还是外径,或者说你干脆没搞懂外螺纹是咋回事

网友:
你这是没有表达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