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机构振动和噪音问题

楼主(2017-10-19):
如下的传动机构,三个深沟球轴承,电机转自两端各一个,中间轴一个,电机转速3500+rpm,电机转动传动到中间轴再到齿轮箱,轴承座都是注塑件,齿轮箱也是塑料做的,压装到一根钢管中,机构噪音和振动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呢?中间的塑料盘是一个刹车结构,电机转动使圆盘后缩离合,电机停止后弹簧压紧圆盘刹车。

补充内容 (2017-10-21 14:59):
补充下,因为轴承座电机座都是注塑件,因为一些原因精度不好掌控,导致轴承和齿轮箱噪音

楼主:
主要是注塑件压到管子后同心度不好掌控,导致轴承和齿轮箱的异音,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或设计思路么?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建议还是用什么方法保证同轴度,固定住管子

网友:
你这刹车结构竟然还起到联轴器的作用,真是敢想敢做。
想办法把两颗红色轴承放在一个支架上好保证同轴。

网友B:
同心度  解决了就好多了  轴承同心后转起来没声音的   有的声音就是 传动体与空气摩擦的声音

网友:
为什么你们说他胆大呢?我是gnagb小白,向各位前辈请教了

楼主:
外国产品的设计,我们只是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用什么方法保证同轴度,固定住管子

就是因为多段的同心度不好掌握啊,有没有什么设计方法能让结构适应更大的同心度范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  解决了就好多了  轴承同心后转起来没声音的   有的声音就是 传动体与空气摩擦的声音

就是因为同心度不好掌控啊,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结构可以减震或者适应同心度不好的情况?

网友:
刹车是怎么实现的?没看懂,还请楼主或门清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多段的同心度不好掌握啊,有没有什么设计方法能让结构适应更大的同心度范围么?

楼主可以从连接套方面找答案的,连接套的种类有很多

网友(2019-03-22):
加一个联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