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最优的上料方式

楼主(2017-10-19):
       各位朋友,最近在做一台设备,最后一步是上料,就是图片中的小钣金件,目前想到上料方式中心思想是:将整箱此零件放到一个物料箱,然后通过旋转物料箱或者在物料箱中设置顶出结构,运送此零件到倾斜向下的滑道上,此滑道仿型此零件,但是会担心卡料,设备速度比较慢,请问各位朋友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传送大批量的小零件,振动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果是小件加个振动盘

网友C:
自动机  多用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机  多用振动盘

震动盘确实省心省力,只是领导想节省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送大批量的小零件,振动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领导想省点成本,所以想用个结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件加个振动盘

领导想省点成本,所以想用结构实现

网友D:
你这个小零件出料还要有准确的姿态吧?用振动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这个是准备碰焊的端子吗

网友F:
那就只能慢慢想了
大不了失败了再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小零件出料还要有准确的姿态吧?用振动盘是最好的选择!

震动盘确实很好,我跟领导建议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准备碰焊的端子吗

是用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只能慢慢想了
大不了失败了再返工

还是提前多想想吧,哈哈哈

网友:
这个机构咋样

网友G:
振动盘省时省力,想用机构实现要花功夫啊,楼主加油,做出来了分享来看看!

楼主:
这个资料也看过,现场也有实现的,只是会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动盘省时省力,想用机构实现要花功夫啊,楼主加油,做出来了分享来看看!

其实机构挺多,就是想大家帮帮忙集思广益找个最优解,定下来会出来分享,哈哈

网友:
如果料子没有毛刺、变形的话应该用振动盘好。

网友:
如果下滑时担心卡料,可布置牛眼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