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车的火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19):
这是我从视频里截图出来的,看样子不是偏时点火,因为火焰的速度慢,而且呈蓝色。

网友:
可以装个喷嘴在排气管里面

网友:
NOS加速系统

楼主:
刚看过,原来是flame thower kits,只是安装一个火花塞在排气的尾段。问题是到尾段的废气的油还有那么浓吗??

网友(2018-01-06):
不懂,凑热闹,谁会?我其实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