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机床来找设备内四个直径780的辊子的平行度?

楼主(2017-10-20):
如何使用机床来找设备内四个直径780的辊子的平行度?
听说可以利用机床的基准来找辊子关于机床的平行度,从而调节控制辊子之间的平行度。但是不知道怎样测量辊子与机床的平行度。哪位大拿懂?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1、你要有足够大的机床
2、千分表放主轴上,然后开始打表校正第一根
3、根据第一根的数据,再去打第二,第三,第四根平行度,理论来说是要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说明平行度不对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方案。因为辊子有圆度,千分表读数会有波动。不过,同轴度对千分表读数有没有影响,我没想清楚。请大拿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