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强度如何分析呢?

楼主(2017-10-20):
钢板上面有载荷,下面是几根型材支撑的框架。我想知道这个型材能不能承受住上面的载荷???

我随意画的,不一定是槽钢,也可以是方管还是角钢什么的

我觉得下面的槽钢不适合用梁单元建模,还是只能用实体来分析,失效形势应该是屈曲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能走点心不,画成这样还能愉快的讨论问题吧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我随意画的

网友:
俺是自学的。也没有实践过
俺每次都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算。
什么梁、壳都不会  都是实体

网友:
没弄懂楼主想表达啥?不知道选啥型材对,就选方钢管。

网友:
是要把载荷分配到型钢上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为承载结构还真不好。
最薄弱的两个位置,一是钢板间隔大的中间部位,二是槽钢的腹板。
当然要是载荷很小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这个要是分析的话要如何分析呢,用simulation .还有底座好像都是槽钢用的多吧

网友(点评):
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建议你用槽钢焊成一个方框,然后把钢板搭在上面,断续焊就行。

网友:
其实分析很不准的,除非是分析很简单的东西,还是用弯矩算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