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出图问题

楼主(2017-10-20):
         第一次出变速箱的图,请教各位变速箱中的齿轮画三维图时用不用画出齿来,怎样做导出来的图才符合国标?第二个问题是轴承怎么画的,我用的麦迪,导出来就成一个零件了,结果像下图这样,想问一下各位是怎样做的?

网友:
导出来的零件可以由设计的数据来设置属性,就能得到和你设计的零件一样的零件模型。
你所说的国标,只要设计上按国标来,得到的零件也会是符合标准!

网友:
1.这个图可以用。
2.轴承那个尺寸一定要和样本对好,麦迪转的轴承有的时候厚度不对,尺寸符合实际就可以。
3.我以前齿轮工程图都是CAD画的,齿轮参数表一定要填好,三维模型我都是不画齿的。主要看贵公司出工程图习惯,如果直接SOLIDWORKS出工程图,细节处理的越精确越好,如果是CAD出工程图的话,可以粗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