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同步带,同步带轮,传递精度超差严重

楼主(2017-10-20):
1.结构形式为:安川伺服电机---胀紧套---同步带轮A----同步带-----同步带轮B----螺钉固定在谐波减速机----输出法兰(单臂摇臂)

2.相关参数:   电机:200w      同步带轮1:1     5M齿,  齿数26    减速机减速比1:100

3.问题描述:  减速机输出90°严重超差,由摇臂垂直到摇臂水平,差值在1°左右。

4.同步带,减速机,均是一线品牌,暂不做怀疑。

请问各位大侠,问题最容易出现在哪里?

目前,系统传动比设置为1:101,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精度开始跳(跳量大约0.05°左右)。测五次,会有一次的测量数据偏差较大。

PS:重复性比较好,从0°走到90°(90°的位置不准),在回到0°,0°的位置是准确的。

补充内容 (2017-10-21 15:30):
问题已经解决,谐波减速机不同的安装方式,减速比是不同的。正确的减速比是1:101

网友:
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是走整圈

网友(点评):
走圈走不到一圈。

网友:
精度损失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同步带,建议直连或者齿轮传动

网友(点评):
直接连的,确实精度高。这块是结构限制的。

网友(点评):
1:100的减速比,同步带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同步带与同步轮结合部位有间隙导致的吧。伺服的加减速时间  转动惯量等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A:
1:100的减速机上同步带连接本身就是错的。。。
减速比越大,输入扭矩要求越大
同步带会跳齿,会打滑

网友(点评):
额,你的理解不对啊。是减速机的输入端是皮带轮,皮带的扭矩是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0的减速机上同步带连接本身就是错的。。。
减速比越大,输入扭矩要求越大
同步带会跳齿,会打滑

为什么会是错误呢?有些地方空间不够不能直接连接怎么办?

网友:
1)同步轮齿数做对了没有,1:100的不可能要设置1:101的;
2)同步带跳齿有两种情况:1、张紧力不够;2、同步带和同步轮不是同一齿形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得验证一下。

网友:
看到你这么干我就知道是空间不够
but,but,同步带这种,带轮铝合金居多,偏软,带轮是橡胶的,有拉伸的问题,所以超

出负载会跳齿,很正常的事
减速机怎么说呢,我配yaskawa的22KW伺服的1:4的减速机,用手硬来,能转的动
但是配给7.5kw的1:25的,怎么转都转不动,1:100的,我没玩过,估计也猛的一塌糊涂
本该刚性连接的,结果你用了偏柔性的,有点误差也正常。。。
这个你在驱动上搞个UN009看看负载多大,再查查看皮带的承受载荷能力看看
然后再去和安川沟通下,他们的伺服能够改一个模式,皮带消震模式,看看能不能解决
最后,只能祝福你,顺颂商祺了。

网友(点评):
我这用手也能转动,角度很小,减速机是谐波的,柔轮,谐波厂家说有点角度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传送比过大,使得同步带与带轮的间隙误差也成百倍的放大了,当然就出现跳齿及不准的问题了

网友:
电机太小了吧。

网友:
你这个看着像是冲压摆臂机械手上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但是也是摆臂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