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水箱行不行?

楼主(2017-10-20):
所有管口都没有画出来,凝结水箱90度水温

基本按实物建模,不同之处顶板6mm(我这个设的是8mm);中间拉筋横纵没有交在一起(我设为在一起了)

算出来的结果如下:
绝大部分板在20mpa以下,只有拉筋出现少量屈服~~

楼主:
我真心不会设置扣威望这个事,你们谁下载,到时候我再还给你们

网友(点评):
这是系统自动扣的,你可以放个百度网盘分享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真心不会设置扣威望这个事,你们谁下载,到时候我再还给你们

http://pan.baidu.com/s/1kVMgKUr

网友:
中间数模的筋板没有连一起,但分析的时候设置在一起就成了,和数模求和连在一起是一样的。你这么厚的板,有6个毫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有时分析结果显示局部刚性链接处或尖角处应力大也是正常情况。

网友:
需要根据经验分辨那些分析无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