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固定平板?目前的方法太麻烦,效果也不好

楼主(2017-10-20):
       液压顶升平台顶架上铺一块木板,木板上再有一块4mm钢板折弯,平台是用来做发动机的,如何固定平板(包括木板和铺板),使发动机在平台上起落时减少震动且耐用。现在使用的方法是使用抱箍,但是太麻烦,实际使用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A:
你这结构顶升过程中  平台会抖动的吧

网友B:
看图的话应该是架子太长,起落三角支架太细,而且上下行程过长

网友C:
加橡胶减震支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顶升过程中  平台会抖动的吧

不会抖动的,以前我们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的话应该是架子太长,起落三角支架太细,而且上下行程过长

行程500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橡胶减震支座

橡胶是要在木板和铁板都固定后最后加上去的,那下面的木板和铁板怎么固定呢?

网友:
可不可以以把钢板和下面的支架或者搭接块直接锁死,螺钉穿过木板

网友D:
其实都没看明白,是木板在方刚上,钣金在木板上,用平头螺丝直接穿过木板锁在方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都没看明白,是木板在方刚上,钣金在木板上,用平头螺丝直接穿过木板锁在方钢上

是的,就是你说的固定方式,但这种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大侠

网友:
方管做的框架外侧焊小块,把木板卡在焊的限位块内

网友E:
典型的剪式液压升降机,平台不会抖动,我刚好做过跟你的很相似的平台,木板采用外六角燕尾自攻螺钉固定,钢板通过万能胶水与木板(胶合板)粘接,想过很好,且不会产生空洞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剪式液压升降机,平台不会抖动,我刚好做过跟你的很相似的平台,木板采用外六角燕尾自攻螺钉固定,钢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去掉钢板,只加橡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剪式液压升降机,平台不会抖动,我刚好做过跟你的很相似的平台,木板采用外六角燕尾自攻螺钉固定,钢 ...

我这个是用来升降发动机的整体,发动机放上去的震动会很强烈,粘合板的这种方式牢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来升降发动机的整体,发动机放上去的震动会很强烈,粘合板的这种方式牢靠吗?

十分牢靠,我前些年也是做汽车行业的。

网友(2020-04-26):
固定位置之后把滑轮卡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