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斜角如何磨削

楼主(2017-10-20):
这个倒角如何磨削出来,这个倒角是用来密封的,倒角和外圆要求同心度一丝以内

网友A:
做工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吧

工装咋做,用啥设备加工?无心磨还是车床还是外圆磨

网友:
用小外圆磨床就可以,型号好像是2112就行,修磨一下卡盘!

网友:
砂轮转个角度或者成型砂轮都可以啊。

网友:
工具磨直接夹上就可以磨的

网友:
1丝的精度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1丝的精度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