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压灌装机流量流速计算

楼主(2017-10-20):
假设:1800瓶/h直线灌装,容器空间是600ml。卫生管内径:28mm。求流速及流量?我是这样计算的,各位帮我看下是否有误?
按产能算实际须要抽掉的空气:1800瓶*600ml=1080000ml;
换算1s有多少空气流过:1080000/3600=300ml/s=300cm3/s;
算实际流速:管截面内径28=615.44mm2=6.1544cm2;
                     流速:300cm3/s/6.1544cm2=48.7cm/s*60s=29.22m/min
算须要的流量:截面*流速=6.1544cm2*2922cm/min=1.08m3/h

现在先泵都感觉好迷你呀!觉着我这是计算错了

网友A:
假设:1800瓶/h直线灌装,容器空间是600ml。卫生管内径:28mm。求流速及流量?我是这样计算的,各位帮我看下是否有误?
按产能算实际须要抽掉的空气:1800瓶*600ml=1080000ml;
换算1s有多少空气流过:1080000/3600=300ml/s=300cm3/s;
算实际流速:管截面内径28=615.44mm2=6.1544cm2;
                   流速:300cm3/s/6.1544cm2=48.7cm/s*60s=29.22m/min
算须要的流量:截面*流速=6.1544cm2*2922cm/min=1.08m3/h
我感觉这中间的算式都没必要,1080000ml=1080L=1.08t  直接选2吨泵了,扬程选个合适的。OK,2吨泵管径DN25.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1800瓶/h直线灌装,容器空间是600ml。卫生管内径:28mm。求流速及流量?我是这样计算的,各位帮我看 ...

我把中间部分写出来是看下我的流速计算有没问题

网友:
流量计算这样的方式过于复杂了吧,直接用L为单位来算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