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8:这个图形为什么我展开不了

楼主(2017-10-20):
这个图形为什么我展开不了  我用的是2018版本

补充内容 (2017-10-20 14:55):
我的作图步骤是草图--放样--圆角--抽壳--分割--零件--钣金--展开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展开

网友:
别的不谈,连折弯圆角都没有,这是钣金件吗。

楼主:
这个是有的  板厚是4   折弯的地方外圆半径是6内圆半径是2

网友:
我感觉这样出钣金,可能需要2028版本才能解决。。。。。。

楼主:
作图步骤不对吗?应该怎么做

网友:
请问你这是钣金画的么?怎么看着是拉伸出来的

楼主:
不是钣金模式画的,是通过放样~圆角~抽壳~分割~零件~转换为钣金~展开
结果展开不了
 实体是不规则的八面体带大小头并且斜交45度  这个面板在CAD中展开很麻烦也不准确   影响后续加工的速度和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钣金模式画的,是通过放样~圆角~抽壳~分割~零件~转换为钣金~展开
结果展开不了
 实体是不规则的八 ...

您确认这个真的是钣金?根据呢?

楼主:
陈老师,我们是生产路桥桥涵的钢模板企业,这个是30米箱梁的内模渐变段的图样。
这个面板以前都是CAD放样后生产班组按图下料进行折弯的。这个难道不是钣金吗?

楼主:
附上二维图  面板展开误差蛮大的   所以想学3D的好吧面板展开  3D展开的误差队我们来说可以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们是生产路桥桥涵的钢模板企业,这个是30米箱梁的内模渐变段的图样。
这个面板以前都是CAD放样 ...

您应当直接说明您认为这是钣金的理由才是,请继续

网友:
“我的作图步骤是草图--放样--圆角--抽壳--分割--零件--钣金--展开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展开”
步骤肯定是不对的呦,既然是钣金放样就有圆角的。开始是钣金然后是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应当直接说明您认为这是钣金的理由才是,请继续

为什么是钣金?此块面板是δ4的钢板下料后通过2次折弯得到的。仅此而已。难道不是钣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钣金?此块面板是δ4的钢板下料后通过2次折弯得到的。仅此而已。难道不是钣金吗?

真的如您所说?两次折弯就做好了吗?其实,我是在引导您去确认钣金的基本概念,对于您的问题并无兴趣。必须声明:对钣金设计我是个半瓶醋。

您尽可以认为这个确实是钣金,也可以跟Inventor叫板企图实现展开。
但是我预言:设计所必要基础知识如果不完整,您自己将四处碰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如您所说?两次折弯就做好了吗?其实,我是在引导您去确认钣金的基本概念,对于您的问题并无兴趣。必 ...

陈老师,那面板确实是钣金。今天我实验了下正交90度的面板,可以展开,斜交的还是不能展开,而且我还把每侧切除了3个毫米。

网友(2020-10-30):
你展不开是因为扭曲的面没有展开时候释放压力的口子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扭曲的面上加接缝  就像一块布一样 多划几刀 刀缝要小 也是可以展开的   然后在工程图中把刀缝去掉 口子连起来的尺寸也不差太多  这是非万不得已的做法。   标准的还是在钣金模板做钣金件

网友(2021-01-12):
你这个折弯是变半径的吧
INVENTOR 认为的钣金 同一道折弯,是同一个R,不允许变半径,如果是变半径,你可以用UG 一步展开分析  展开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

钣金最好直接用钣金模块做。

用了放样特征,应该是生成了一个不可展曲面,后面再怎么弄,软件也展不开的。

看一下陈老师R11的教学视频,怎么做虾米弯和天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