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转矩计算

楼主(2017-10-20):
如上图  左侧为驱动链轮  右侧为从电动 一起上下 运动  电机的转矩怎么计算?

网友:
因为是单侧驱动,所以左右两边框住部分会产生水平力以抵抗偏心弯矩。如果考虑水平力引起的摩擦力就需要知道两边框住部分具体的结构。不考虑摩擦力,T=Fxr

网友:
到现在没人说话 就是大部分不会算

网友:
3L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感觉结构左右应该装刚性的线性滑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