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传感器:650℃高温环境下检测工件有无

楼主(2017-10-20):
需要一个传感器,检测有无工件,这个工件后续会加热到650℃

网友A:
自己做一个机械式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机械式的呗。

请教大神,怎么做?靠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怎么做?靠什么原理

你先说清楚是什么形状的工件,以及工况,传感器能不能接触?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怎么做?靠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清楚是什么形状的工件,以及工况,传感器能不能接触?

工件是圆盘形状,机械手把工件放进来之后接触传感器,传感器就知道有没有了,之后工件被加热650℃

网友(点评):
放图,一图胜千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圆盘形状,机械手把工件放进来之后接触传感器,传感器就知道有没有了,之后工件被加热650℃

你搞一个耐高温的杠杆,有工件,杠杆就压下,另外一头翘起;检测冷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一个耐高温的杠杆,有工件,杠杆就压下,另外一头翘起;检测冷端就可以了。

温度通过杠杆传导下去了哦

网友C:
见过一个锻打工序,工件是加热到红亮的,使用的是光电的,可以参考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一个锻打工序,工件是加热到红亮的,使用的是光电的,可以参考一下不

这个是非接触式的吧?都红亮了辐射热也不低吧?是什么牌子的光点传感器?

网友D:
激光测距,探头可以放很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非接触式的吧?都红亮了辐射热也不低吧?是什么牌子的光点传感器?

这个只是大概看了一下,没太注意,感觉应该是高端品牌

网友E:
你采用什么方式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采用什么方式加热?

电加热盘加热

网友F:
对射传感器,放远一点,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测距,探头可以放很远

这个确实可以考虑   但我更偏向于机械式的,因为在真空环境下,工件还有要求比较严,不知道激光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射传感器,放远一点,应该可以吧?

工件放下来之后必须确定与工作台完全贴合了,对射的只能测工件侧着放进来了

网友G:
一根导热棒外加个温度传感器,当然别少了动圈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通过杠杆传导下去了哦

你要么采购昂贵的非接触传感器,这个安装简单,当价格不菲;要么使用机械接触的方式测量,这样就需要耐650°高温的耐热合金做触杆。
我觉得这个材料也可以搞到。而且可以结合你的工况DIY,自由发挥。

不局限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可以考虑   但我更偏向于机械式的,因为在真空环境下,工件还有要求比较严,不知道激光会不会有 ...

真空环境这么重要的工况,要在一楼就说明。不要挤牙膏。

你为何偏向机械式?如果机械式就需要接触工件了。
能不能先检测工件有无,然后检测机构后退,然后加热工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加热盘加热

电加热盘下面加一个开关,工件放到加热盘上面开关接通开始加热。

网友:
5米的对射,某宝几十块搞定

网友H:
是红外测温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测距,探头可以放很远

这个可以考虑 ,不过还得确认激光对工件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加热盘下面加一个开关,工件放到加热盘上面开关接通开始加热。

现在难题是检测有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根导热棒外加个温度传感器,当然别少了动圈仪

检测有无。。不是检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红外测温仪

跑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有无。。不是检测温度

层主的意思是通过温度变化识别有无,但是导热性的方式效率可能有问题,。
激光测距仪的激光是低能激光,就像那种红外玩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