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爆炸图如何选择异向运动

楼主(2017-10-20):
两个零件,同时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运动!注意,是同时!求助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
你在等一个不可能来的人

网友A:
有同时动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在生成爆炸图这部分功能中是没有这个同时动的,因为作爆炸图的重点不在动,而于炸,爆炸图的本质是装配分解示意。
零件炸开了,才可以显示出装配分解图来,至于谁先谁后,没什么意义的。
生成爆炸图后,可以使用动画向导来生成爆炸视图动画,在生成动画后,你就可以
调整动画键码,让原本一先一后的两个零件,同时动,而运动方向又可以不变。

如果你想生成装配分解动态图,建议使用SolidWorks Composer来制作,因为它就是为制作交互动画而诞生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爆炸图这部分功能中是没有这个同时动的,因为作爆炸图的重点不在动,而于炸,爆炸图的本质是装配分解 ...

老大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为你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爆炸图这部分功能中是没有这个同时动的,因为作爆炸图的重点不在动,而于炸,爆炸图的本质是装配分解 ...

说的很清楚,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时动这个功能吗?

应该是没有的,我在网上看也是对动画进行处理,不过我这看不到对动画处理的界面。那个动画框框只能调整进度、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爆炸图这部分功能中是没有这个同时动的,因为作爆炸图的重点不在动,而于炸,爆炸图的本质是装配分解 ...

动画向导是在哪里面的,我这动画界面,只有快慢、和进度调节。

网友(点评):
那是爆炸视图的动画控制器,不是动画向导,动画向导在下面,最下面,紧靠着状态栏的运动、动画、motion仿真三合一的工具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