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和滚珠花键区别

楼主(2017-10-20):
如题,请详细解释一下两者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进行使用,谢谢!

网友A:
在机械行业中经常使用到一种传动元件,那就是滚珠花键。常有人把它与滚珠丝杆相比较,甚至是混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滚珠丝杆是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而滚珠花键却是用于旋转轴的轴向连接并允许两轴之间的轴向窜动,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一种新型的线性运动系统,滚珠花键比普通花键更能适应特殊的要求,因为其精确的线性运动和扭矩的传递都是通过滚珠实现的。而花键上的滚珠更能确保花键轴螺母座的精确运动。可以对单一螺母施加预压,是它适应震振动、负载冲击、高精度定位、高速运动等特殊要求的重要保证。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当轴的连接用

网友(点评):
当纯粹的联轴器用,成本太高,对轴的同轴度误差的补偿能力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行业中经常使用到一种传动元件,那就是滚珠花键。常有人把它与滚珠丝杆相比较,甚至是混淆,其实它们 ...

请问能当联轴器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当联轴器用吗

当联轴器?不太适合。你看一下下面的帖子,就明白很多。

请教:滚珠花键的使用
http://www.cmiw.cn/thread-2030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联轴器?不太适合。你看一下下面的帖子,就明白很多。

请教:滚珠花键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行业中经常使用到一种传动元件,那就是滚珠花键。常有人把它与滚珠丝杆相比较,甚至是混淆,其实它们 ...

能否举一个滚珠花键应用的例子,它是怎么直线运动又传递扭矩的

网友:
滚动花键副是一种直线运动系统,当花键套利用其中的钢球在经过精密磨削的花键轴上直线运动时,可以传递扭矩。花键副具有较紧凑的结构,能够传递超额的载荷及动力,并且具有较长的寿命。
滚珠丝杠是工具机械和精密机械上最常使用的传动元件,其主要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线性运动,或将扭矩转换成轴向反复作用力,同时兼具高精度、可逆性和高效率的特点。

网友C:
滚珠花键都一会听说,真是涨知识了,但我们自动化行业很少会用到,估计还是有很多弊端的

网友(2018-05-16):
我就搞不清楚滚珠丝杆和滚珠花键。

网友:
简而言之:滚珠丝杠的丝杠和丝母有相对转动,传递的是轴向力;滚珠花键轴和滚珠花键套之间没有相对转动,只能传递扭矩

网友(2018-10-17):
长见识了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C:
滚珠花键都一会听说,真是涨知识了,但我们自动化行业很少会用到,估计还是有很多弊端的

弊端就是太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