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螺旋槽在SW中怎么配合

楼主(2017-10-20):
想要里面的小轴承沿着螺旋槽运动,试过路径配合但是实现不了,怎么破

网友A:
这个行吗,加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加上面

OK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加上面

高手啊

网友:
面与面接触即可

网友(2022-01-08):
能不能把三维图分享下。4176024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