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东西叫什么,需要专门定做吗?还是直接有买的

楼主(2017-10-20):
(图片)

网友A:
图片也太糊了吧,只能猜了,可能是用于成型曲面的气(液)动吸头或喷头。

网友:
楼主要交代这是用在什么上面,什么作用,什么材质?

网友B:
有图纸就可以自行定制的

网友C:
量大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可以定制,

量不是很大,只需要20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可以自行定制的

图纸不是问题。主要是量不是很大,最好可以找到现成有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也太糊了吧,只能猜了,可能是用于成型曲面的气(液)动吸头或喷头。

吹气的喷嘴。就是找不到像这样喷气面有弧度的,可能需要定做了

网友(点评):
噢,那只能出3D,上CNC了。

网友:
买个直面的,再自己把它打磨成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