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如何获得“独立”的剖视图

楼主(2017-10-20):
有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下面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剖视图,AutoCAD里非常好摆平,但SW似乎不太容易。

一个比较偏门的解决办法:
1、按正常出主视图和对应的剖视图
2、隐藏主视图,但隐藏从属视图选择 否3、隐藏视图名称
4、解除视图对齐

好了,一个活脱脱的独立剖视图诞生了!

网友:
恩,结果文件被搞大了,还多了不能用的视图

网友A:
直接在这个视图上用“断开的剖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B:
SW可以做,我也是刚学会,不熟

网友: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这个视图上用“断开的剖视图”就可以了

那是今天要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

对了,最近要搞大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可以做,我也是刚学会,不熟

共同学习吧

网友:
用断开的剖视图,选好剖解深度,直接能搞定。

网友:
我一般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有两个视图表达更完整直观一些,所以刻意去这样做的时候不多。

网友:
我一般做法是,那主视图拖出图框外面去,打印的时候,没它上面事

网友:
把那个视图移到图框外边

网友:
楼主做的不是好挺不错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这个视图上用“断开的剖视图”就可以了

赞一个,我一般也这么用。